铝合金压铸件在加工过程中的发霉现象---[请教]

楼主(2007-03-11):
我们单位生产的产品是摩托车气缸体,其中毛坯为铝合金压铸件的产品在加工、 流转过程中在散热片上产生了大量霉变,颜色为白色霉斑,有时候沾上切削液会呈现偏黄色。在出现该现象后,我们曾做过以下实验:

 Z: j

1.将新来毛坯件散热片部分淋水放置,隔几个小时后表面会产生白色霉变,不过比加工后的少些。

9 W$ s6 F) x |

2.曾经怀疑是切削液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加工中心既加工铸铁件,又加工铝合金件,于是以为是原来使用的切削液只适合加工铸铁件,后来换成既适合铝件又适合铸铁的“尤希路”切削液,并控制浓度不低于5%,但效果依然不明显。

3.将发霉的产品用稀磷酸浸泡,霉斑很快消失,但是铝件表面颜色略微变黑,另外因为缸套部分为铸铁件,却因为碰酸和水分后产生大量锈斑,致使气缸体最关键内孔受损,不得已放弃。

4.基于3的实验,在用酸水泡过后马上将残留在上边的酸和水分用气管吹干,内孔用棉纱擦干以防生锈。但放置几小时后,散热片又有少部分霉斑重新生长出来,但是比原来少的多了。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求高手帮忙!是不是AL和压铸脱模剂(在网上查岗好像成弱碱性)在遇水分后生成AL(OH)3?忘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铝属两性金属,即不耐酸也不耐碱。检查切削液中是否含游离碱。加工完成后最好经过清洗中和和表面氧化处理或经铝材防腐剂处理。

楼主:

谢谢楼上的高手!还有一点不明白想请教:您说的是如果用铝材防腐剂处理的话,还要不要先中和清洗呀?

网友:

用煤油和机械油的混合液作切削液,铝用1:1,铸铁用1:5,(机:煤),我单位都是这麽用的,效果不错.

网友(2007-06-20):

单纯的铬酸处理是不会在铝合金上形成完整的膜层!

网友(2007-09-07):

加工后做层氧化就不易生霉了

网友(2012-04-16):
不太懂,。。等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压铸铝行业,有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尤其是在梅雨时节,就会时时发生,这就是铝合金压铸件发霉的问题,俗称 ...

你好,能把资料发我看看吗?13506751846@163.com.

网友(2012-11-29):
这个问题是很普遍的,千万注意不要防水,防雨,一旦搞到零件上,不及时处理,就发霉了。

网友:
表面霉斑可用喷砂去除,
另外用化学去毛刺溶液,也可以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