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厂烧结机的叶轮动平衡怎样做?--[请教]

楼主(2007-03-11):
钢铁厂烧结机的叶轮动平衡怎样做? 求助    有资料吗?

网友:

烧结机叶轮?风机叶轮?

网友(2007-11-08):
没有资料.你得有做平衡的仪器啊.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明白的.

网友:
我做过的,但我不会表达,以联轴器的外缘外测定点,以箱体为基准,旋转轴,分45度旋转,测8次,看每次的变化。具体参数不记得了。说得好乱

网友(2009-03-24):
动平衡测量仪,采用配重方式,原理是这样的

网友(2009-05-28):
1、要有与之适应的动平衡机;
2、根据动平衡机设计相应的芯轴;
3、如果零件大且重,应先做静平衡,然后再做动平衡。

网友(2022-04-18):
是去重配还是减重配啊,具体做动平衡的话

网友(2024-12-18):
现场动平衡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