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上镀什么可导电并防止氧化?---[请教]

楼主(2007-03-12):
请教各位,铝件上面镀什么东西即可以导电又可防止氧化?谢谢!!

网友:

没怎么听说铝可以电镀的
一般情况下是氧化处理的

楼主:

我听说铝上可以镀铜或银,不知哪位有这方面资料,请帮忙!!

网友:

铝可以电镀,但在镀前要使表面产生一中间层。一般用锌置换法。
流程如下:  弱碱除油/水洗/阴极电解除油/水洗/锌置换/水洗/闪镀铜。。。

网友:

我们这一般都是铝本色氧化,或者是镀锌

楼主:

谢谢4楼5楼,再问5楼铝氧化后还导电吗?

网友:

铝氧化后,有的可以导电,有的不导电。看你要求了。
化学氧化,阳极氧化工艺都不一样的。

网友:

可先镀铜,再镀银.可有较好的导电性,温升不高

网友:

我一般都是镀镍的

网友:

用化学氧化可以导电

 w/ y

工艺流程

" } C

除油--两道水洗--碱蚀(视铝合金材料而选择)--两道水洗--除挂灰--两道水洗--三价铬铝钝化(转化膜)--两道水洗--烘干

楼主(2007-04-16):

谢谢大家帮助,我的问题解决了,现在是找了一个厂家镀镍,效果还不错,具体工艺我不清楚。

网友(2007-05-31):

镍是战略金属呀!!少用为妙!

网友:

镀臬

网友:

问13楼
战略金属--是什么意思?

网友:

化学氧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中心有压铸铝的专用化学导电氧化液,颜色分为无色及彩虹色,根据不同的工艺处理,均具有优良的耐蚀性能,目前广泛应用汽车,摩配等行业的铝合金抗氧化及防霉菌处理,特别适用在梅雨天气和海洋气候的抗蚀处理.

网友(2018-06-04):
魅族宣传铝合金电镀不锈钢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