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轨与槽钢如何固定---[求助]

楼主(2007-03-12):
P18钢轨用槽钢做枕木怎么固定啊?请那位高人指点下.........

网友:

是否可以用方块钢板(有螺孔)靠紧钢轨焊在槽钢上,再用压板压紧。

网友:

楼主说明白点,要求,等...............

网友(2008-08-11):
制槽型夹铁,高度和横向有调节螺钉,调整到要求后可将槽型夹铁与槽钢面焊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