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模具是做大的好还是小的好?---[请教]

楼主(2007-03-12):
请教:

学模具是做大的好还是小的好?

网友:
Re: 学模具是做大的好还是小的好

小的好被,因小的精度高 难度系数大 用的各个方面的知识多  制作的这样一套的小的模具困难度大!

网友:

模具设计制作的难易不在于其体积大小,而在于复杂程度。

网友(2007-09-04):

主要是在于精度和材料的问题~小的精度高难于加工 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