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制品可以后续加工螺纹孔么?---[请教]

楼主(2007-03-12):
粉末冶金制品可以后续加工螺纹孔不?

4 `+ ?" y V& [

请知道的朋友告之一下?

铜基与铁基都行吗?

网友:

如果硬度大,不能用常规机加工的话,可以放电加工。

网友:

铁基和铜基 可以

网友:

粉末冶金的初忠是为了解决材料熔点高,硬度大,而不易加工的问题.

网友:

可以
如果想加工的好,可以在里面加硫

网友(2007-04-11):

加工不是问题,主要是零件的密度要达到6.7以上,不然螺纹做出来没大用

网友(2007-06-06):

烧结后加工孔再淬火也可以嘛.

网友:

可以的  不过加工的工具不要是国内的工具  不然会产生止规止不住的现象  我现在就在加工螺纹
用的是日本的工具  效果还不错!

网友:

有些粉末冶金是可以机械加工的,当然要看材料各个成分的配比。

网友:

这种说法是不对滴!
引用 网友A:
2   粉末冶金的初忠是为了解决材料熔点高,硬度大,而不易加工的问题.

网友:

粉末冶金零件有少无切削的特点,少就是也需要加工的。
加工的主要看你加工量和加工方式,一般来讲,加工的一般需要添加切削剂,目前流行点的有硫化锰,氟化钙,氮化硼,加工一般在热处理之前,少量加工量的精加工在热处理之后,烧结硬度一般要求不高于HRB80,最好在55~75之间。
攻螺纹的话,如果要钻孔,一般内径要比攻牙后大,攻牙后会增大,当然这些机加工的师傅很有经验。

网友(2011-04-26):
加工不是问题,主要是要用好的丝锥

网友(2011-07-28):
加硫对烧结炉没好处,最好加点硫化锰, 外螺纹可用车床挑丝,多走两边,一般三四次就可以

网友:
加MnS有利于加工,一般在热处理前

网友:
看你的产品呢,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网友(2011-12-09):
铁基钻螺纹很好做啊。

网友:
没有问题,可以加工的。热处理前加工

网友:
铁基的话最好用易切削粉(含S的粉),日本的话600MS的粉性能不错!

网友:
我见过的YT,YW,YG系列的粉末冶金工具都是很脆的,不知楼主具体说的是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