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的材料,经过冷锻能否达到HRC25-30的硬度?---[请教]

楼主(2007-03-12):
产品最终要求的尺寸是直径8.5,采用直径12的材料来冷锻加工,能达到HRC25-30的硬度么?

楼主:
Re: 请教:40CR的材料,经过冷锻能不能达到HRC25-30

主要是附件这个产品,如果用下料-调质-车加工-铣-钻孔-攻丝-插孔-高频淬火-磨外圆这样的工艺的话,加工效率非常低,人工成本太高,这个产品每天的需求要上万根.所以我是想用先锻毛胚再金加工再高频淬火-外圆磨这样的工艺.主要还要看是否冷锻能不能达到HRC25-30.

网友:

HRC25-30相当于HB251-283,试样直径<=φ100的50Cr供应状态硬度HB255-286

网友:

scm435是我们冷镦常用的材料。直接镦出的产品螺丝等级属于8.8以下,10.9级以上通常要进行热处理。40CR的材料估计没问题但硬度应该是偏25下线,最好再做热处理工程。  9.974尺寸i有点问题,其余的冷镦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