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传送带?---[请教]

楼主(2007-03-12):
请问各位大全侠,什么样的传送
带可以按装夹具,而且还能够承受一点的压力,

网友:

可以有详细一点的资料吗?是否要在边输送的过程,边安装夹具,工件有多重?

楼主:

马哥你好,就是在输送的时候,把工件夹紧,还要在输送的过程中在上班加工(即插上其它部件),工件不重,还没有250G只是在插部件时力会大点.夹具要安装在输送带的两边,最好是不要取下了的,

网友:

可否提供工件图纸及尺寸?

楼主:

工件我现在还没有图纸,尺寸是150x80x10,在这工件面上排布着间距为10的小圆孔(直径为3,即安装其它部件的孔)

网友:

一般来说(包括我曾经做过的),输送带两边是围栏,没有动力的(扶手电梯除外)。如果您既要求用夹具夹紧工件的同时,又要在输送运作。我目前的理解:是否可以做一个装配工位呢(如图)?不过,一切都要有图纸才好说。

楼主:

我先把我的原理说一下吧:
我现在是想做一台工作台,这个工作上是要实现X轴,Y轴的运动,同时在X轴上还要装一个输送带,X轴及输送带的传动距离为600,Y轴的运动范围为300,这个工作台装到机器上就可以工作了,具体的位置定位是由X轴和Y轴的运动来确定,输送只是把工件传到加工位及加工好后送出,我是想在输送带上直接装上夹具,不知道这样能否实现

网友:

应该可以,不过夹具直接安装在输送带上,要考虑输送带的回转空间。

网友:

忘了把输送链节上传啦!:)

楼主:

马哥,传输送带一般有哪几种,像我这个小的一般用哪种好,我以前也没有具体的接触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