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为什么会振动得厉害?---[请教]

楼主(2007-03-12):
各位大虾,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

减压阀装上后调试的时候发现振动得厉害!介质是冷却水,减压阀前端是球阀,然后经过冷却罐;后端时接的三通,一端是标定气体的,通常情况是关闭了的,另一端是过滤器,过滤器后面是流量计,流量计后面引了一条管线是加氮气的,最后介质一同流到下游。(大致的减压阀这部分的描述就是这样)

可现在遇到减压阀调试就振动,找不出具体的原因,阀前40 bar,减压到2bar,流量很小,40-50L/Hr。

加的氮气压力和流量都比较稳定,3bar,100L/Hr。

整个系统比较成熟了,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振动厉害的情况。

请各位帮忙分析,万分感谢。

网友:

减压到2bar,比氮气压力低,是否氮气引起的?可以一路一路关闭试试

网友:

氮气压力比减压阀出口压力高,产生液体阻滞,试一试降低氮气压力或减压阀调高,气液混合本身就本身就是最大的振动源。压差太大。

楼主:

我也怀疑是气液混合造成的,不过现在还没有得到证实
在业主那边其实共有五套相似的系统,只有其中两套产生如此大的振动,其他三套没有振动的是从11bar减至2bar。
是否由于压力较大,而且又是气液混合?
另外加氮气这一步骤就是为了除去气液混合中的杂质气体。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最终已经找出了原因:由于所选的减压阀的膜片是标准的膜片(标准的膜片用于气体介质),而没有选用于Liquid service的膜片 。
减压阀的前端自带有过滤器,液体经过的时候经过过滤会有时阻时流,从而产生振动。而且压差较大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解决方案:在这次系统中现场把减压阀换成了针阀,另外下次减压阀的选型需要注意在Diaphragm这一项中选择Liquid servic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