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国CrNiMo组材料那么少?---[求助]

楼主(2007-03-12):
我们公司想加工一批货,想用CrNiMo组材料,结果外协厂家说,我国只有40CrNiMoA这一种材料,我们要求含碳量不能太高(20~30%即可)。

所以想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我国这种材料只有这么一种?冶金工艺的难点是什么?为什么没有20CrNiMo,37CrNiMo?谢谢!!

网友:

你说的材料也有,有时要单炼,定货多就行,我国缺镍,含镍的钢种贵。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我还想问,你看我国CrNi组的钢有很多大家都很熟悉的牌号20CrNi、37CrNi3等等,应该也是炼钢厂经常生产的钢种吧。
   为什么CrNiMo组就40CrNiMo,其他的还要订货才能炼。
   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呢?

网友:

40CrNiMoA主要用在大的轴类,是超高强度钢,也比较贵。20CrNiMo我国有这个牌号,主要做汽车齿轮和牙轮机上的零件,由于含Ni,价格较高,有时大家习惯用其他的渗碳料。

20CrNiMo属国家牌号,你如果需要,当然可以炼,只是贵。

网友(2007-07-18):

SAE8620可以用的啊,价格相对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