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的压力、流量、温度的测试及反馈系统---[请教]

楼主(2007-03-12):
如题,单位在弄一种泵,石油上用的泥浆泵,领导让弄一套微机系统来测试压力、流量、温度这三项(可能还有其他)。

小弟上学时候这方面只接触过数据处理,至于用什么传感器,怎么安装,用什么传输和处理信号,在微机上用什么软件等等九窍通一窍,哪位大大这方面有研究能不能教教小弟??或者给小弟推荐一些实用而且针对性比较强(汗~~意思是能够比较快速的学会入门)的资料??

小弟在此谢过各位大大!~

网友:

这个非常简单,现在压力传感器,流量传感器,温度传感器都很容易买到,现在泵上基本上都有这样的接口,即使泵上没有接口,也可以在管路中找个接口接上传感器,传感器将数据传输的PLC处理,通过显示器显示出来.当然,还有污染传感器等很多特殊用途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