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100mm/min如何实现?---[请教]

楼主(2007-03-12):
现有一皮带线,长16米,宽400MM,要求实现50-150MM/MIN的输送速度,无级调速,由于用变频调速有干扰,不能用变频调速.不知这样的速度能实再得了吗?用什么实现无级调速好呢?

90度和180度转弯皮带的工作原理和结构简图?哪位大师能提拱,或指点一下?

网友:

安装一个机械无机变速箱,国内有生产。转弯皮带不清楚抱歉。

网友:

可用电磁调速电机,转速调节范围很宽。

楼主:

这个皮带速度相当于每秒1MM,这速度控制没有问题吧

网友:

你要求的这个速度和长度直接使用无极变速器是可以实现的,没有什么问题,可是皮带传动速度这样低,将会运动不平稳,出现比较明显的抖动。
关于调速还可以使用直流电机。
皮带的拐弯是不行的,需要设计转弯机构。
不知你是否要设计生产线,如有困难可与我联系。

网友:

必须配置一转速比相当的减速器。调速电机只在一定范围内调速,并且调速电机在低速时输出功率会减小。

网友:

先扔块砖头,也不知道对楼主有没有帮助,发上来给楼主看一下能不能抛砖引玉就不好说了,呵呵!

网友:

90度和180度转弯皮带的工作原理  有一种是用电动辊筒实现的

网友:

第7楼 Jason.yao 网友:
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谢谢!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的发言.大谢
这两上问题都是在新公司遇上的.
不知哪里有机械式无级调速箱的资料,哪位朋友能否再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