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稀油润滑系统,选什么型号的泵?--[请教]

楼主(2007-03-13):
现在设计一稀油润滑系统,系统压力4MPa,流量37~90ml/min可调,电机AC380V。请高手赐教,选什么型号的泵?

网友:

XYZ稀油润滑系统压力0.4MPa
高低压稀油润滑系统:高压系统32MPa、低压0.4MPa
4MPa可选择YB或PV叶片泵

楼主:

叶片泵在低转速的情况下吸入特性不好吧,询问制造商说叶片泵最低工作转速600r/min。这个系统流量太小,这么小排量的泵不是很多

网友:

向海特克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