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灌装机(5加仑)不工作--[请教]

楼主(2007-03-13):
我单位一台自动灌装机XG-100   5加仑   气泵工作正常 有压力 电源接通 DZ47空开合上 保险未断 控制箱风扇转 电源指示灯亮   灌装口给信号 启动不起来 即水泵不转 用手强制合上接触器  水泵转 灌装线桶传送带不动作  控制箱内变压器一次有电压 二次电压太底   不知道什么故障     (注这是台旧机器  深圳新世纪饮水科技有限公司制造)    请教这方面的高手给予指点   谢谢    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QQ751562369

网友:

传个电路图上来,看看。

网友:

看不到东西,不好说,会不会是动力头的问题?

网友(2007-09-18):

估计是变压器坏了,碰倒过类似的 情况,换个不间断电源,价格也不贵,试一下看!

网友(2007-10-18):
控制箱风扇转,控制箱内变压器一次有电压 二次电压太底.
从上面几点看,应该不是变压器.可能是电路或是传动系统出现问题.

网友(2009-04-01):
先看下电容元件

网友:
如果是设备以前就能正常使用的话,估计是电控柜里面接线错误,

网友(2009-08-28):
电路图发一个给大家看看吧。谢谢!

网友(2013-12-19):
检查电路 和接触器的吸合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