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普通车床改成数控车床---[请教]

楼主(2007-03-13):
各位高手前辈,

       你们好:

 O( l+ j" `

  我是一个在校的学生,我的专业是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现在我即将毕业,而我的毕业设计就是如何利用单片机和步进电动机实现对普通车床的改造,使它可以简单的横向和纵向的移动。

   现在我所面临的就是步进电机型号的选择问题。我对步进电机所选择要求的各种参数毫无知晓。恳求各位帮忙。

另外如何将单片机,步进电机(2台),和一个只有丝杠的车床连接起来(车床已经被拆除了一部分构件),这个我百思不的其解,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在下不尽感激!!!!!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我毕业设计就是搞的这个。现在有很完整的整套系统可以供你选择,重点建议放在传动部分的改造上面。

楼主:


楼主: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呀!!!!
小弟我束手无策了!!!!

网友(2008-04-20):
好啊!
这样一个专业性这么强大的亲和力这么强的网站应该前途光明

网友:
另外如何将单片机,步进电机(2台),和一个只有丝杠的车床连接起来(车床已经被拆除了一部分构件),这个我百思不的其解,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在下不尽感激!!!!!
1个丝杠我是没有改造过,Z一个,X一个,
单片机还用 啊,那么多选择的余地用那东西,不是继续浪费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