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摩托车启动臂,在表面电镀后出现脱皮现象--[请教]

楼主(2007-03-13):
各位好!

) A0 U e

我公司生产摩托车启动臂(脚启动时蹬的那个件),现在我遇到一难题,在表面电镀(三镍铬,且加入纳米技术)后出现附着力不好的情况,用锉刀检验时出现脱皮现象,严重的出现整块整块的脱落。后来进行了一个补救措施:用300度的温度进行烘烤3小时后,脱皮现象明显好转,附着力OK了,我多次到电镀厂(我公司的外协单位)查看,但我又不是专业搞表面处理的,我也分析不也来具体问题出在哪里。反正电镀在前处理(“三碱”,(磷酸三钠-Na3PO4、片碱-NaHO、纯碱-Na2CO3),比例为111)、光亮剂、PH(3.53.8)值等方面都想了办法,还是没有明显的改善。望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这种现象在常规电镀中也是常有的事,一二句话难说清楚。其中某一道工序出现问题就有此现象。比如前处理,电解液的成份,温度,电流密度,清洗等。问题出现最多的是光亮剂。

网友:

我们在生产中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只能和外协单位多协调沟通,看有什么好方法.质量也不是很稳定.

网友:

电镀前没处理好

网友(2007-12-27):
一电镀前清洗不干净
二电镀工艺问题(电镀厂解决)
三,打底电镀素材太薄,表面电镀素材太厚.(打底素材太薄会影响到附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