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2级蜗轮蜗杆的传动扭矩的计算

楼主(2007-03-13):
请问大家,我现在有个2级的蜗轮蜗杆,第一级传动比为19.5,第二级传动比为60,在第二级传动上面有个方盘载重1.5吨,放置位置误差在100mm范围内,请问大家知道我的第一级传动的输入扭矩怎么计算吗,谢谢大家,希望能告诉我,万分感谢

网友:

这和齿轮和各种各种系数,和电脑的扭矩综合计算!
具体的得查查手册。

网友:

这和齿轮和各种各种系数,和电机的扭矩综合计算!
具体的得查查手册

网友:

建议楼主给大家画个示意图,要不然看不懂呀。其实能把问题提清楚也非常重要,提问者要站在读者的观点来看一看,自己提的问题是否足够清楚。

楼主:

现在我把图片传上去,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还有在计算扭矩时是否考虑轴承的因素,要是考虑需要注意哪些,万分感谢大家

网友:

是不是作为升降平台使用的

楼主:

楼上的,是升降平台的变形

网友:

建议楼主把5吨载荷的作用点,作用方向画出来,不要怕麻烦,这样可以确定输出扭矩T1。马达理论需要扭矩为T2=T1/(19.5×60),再考虑一个系数即可。
图中看不出受力点,因而无法确定T1。

楼主:

楼上的哥们,大蜗轮和一个平台固定在一起,平台和蜗轮一起转动,重物和平台固定在一起,没有任何外力,只是要平台旋转。可能放置重物时有误差,但是误差范围在以大蜗轮中心为圆心,以100为半径的范围内,我现在想以液压马达驱动小蜗杆,不知道怎么计算液压马达的扭矩,我现在计算就是考虑和这些传动有关的轴承的摩擦因素,但是感觉算出的结果那么小,所以请教大家,希望大家能帮帮忙,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