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电式电磁离合器,意大利的,想在国内配套---[求助]

楼主(2007-03-13):
我现有一个失电式电磁离合器,原产是意大利,现在想在国内配套,,可是上面没有任何铭牌和文字,因此确切的名称、产品类型和型号无从知道,请各位大师帮忙辨认一下,在国内有没有见过这个。

 a, ]! `

这个电磁离合器呢,在正常的情况下有弹簧顶住衔铁使得衔铁和中间的铝制摩擦片结合,,电控箱在整套设备过载的情况下通过电流感知,发出电信号,通电,线圈产生磁性拉动衔铁与摩擦片脱离。

正常的工作状态该离合器传递的功率应该在11KW  ,静力矩应该在100N。M,,工作转速应该在 3000转左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这个东西的,,谢谢了

附件中有两张照片和,PDF格式的图纸。正常工作时离合器的线圈是静止不转动的,CAD图中的表达可以不是很清楚,实际上线圈与和其相连的盘体是有间隙的。

网友:

该离合器传递的功率应该在11KW  ,静力矩应该在100N。M,,工作转速应该在 3000转左右

有这参数的话可以找些专业的离合器供应商联系啊

估计要在国内找全一模一样的设备是比较困难的~~~

顺便帮你顶顶,希望能有了解这方面的人发言~~~

关注ING~~~~

网友:

可以找国内厂家按版定制

网友:

顶起来~~
关注ING~~~

网友(2008-01-21):
不知道配套厂家,但线圈应该是可以做的,线圈的电阻值是一个重要值。可以这样做:进口一个原装备件,量好电阻值是否相同,将原有更换,发到相应的国内厂定做。
紧急时,可以用同样的线圈,外部浇环氧树脂。
间隙很重要,我这里用的间隙一般都40~70道。

网友(2008-06-12):
如果能考虑气压式的说不定我能帮上忙.呵呵

网友:
现在国内做离合器的这么多,很多可以定做的,建议两个:
1。在国内配套前,仔细检讨需要原有参数么? 你已经知道实际工况参数了,很可能原来离合器对你需要而言过于严格了
2。与国内厂家联络,寻求技术支持,经常做离合器的肯定对此很熟悉,可以将样品发送过去
以上
呵呵 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