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水箱裂缝如何焊接--[请教]

楼主(2007-03-14):
我单位曝光机上的铜水箱有裂缝,请教各位高手用什么方法焊接

网友:

1、气焊,氧乙炔火焰+铜焊丝;

2、手工钨极氩弧焊,可用铜板或者铜焊条作为填充金属。

网友:

钎焊就行

网友:

手工钨极氩弧焊也可以,联系电话0551-5560887

网友:

建议楼主用银焊,焊接美观大方,适合薄壁件哦.如果你用和母材相同的材料,火候掌握不好,你的水箱会报废

网友(2007-04-16):

不知道压力有没有汽车水箱大?我知道汽车水箱都是钎焊,接头结构好压力不大的用锡就行,压力大的就设计个好的接头结构,用银焊

网友:

曝光机的水箱应该是冷却的,用焊锡钎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