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F轴承是否可以增大内圈来减小油隙?(请教)

楼主(2007-03-14):
请教SKF轴承是否可以增大内圈来减小油隙?

网友:

不明白你问什么.
第一:什么类型的轴承?
第二:是更换轴承的内圈,用大更大外径的内圈减小轴承的游隙?
第三:是增大轴径来减小轴承的游隙?

网友:

如果您是希望使用小游隙的轴承产品,建议您在购买产品的时候向经销商指定游隙大小,
而不是自己换轴承内圈或者其他组件。

网友:

问题不明确,轴承的游隙是由轴承装配时产生的,取决于内圈外圈沟道直径和滚动体的直径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轴承?

网友(2007-11-13):
理论上可以,但是轴承是系列化标准化的产品,减小游隙你可以选择小游隙组别的产品!

网友(2009-03-27):
能否告诉什么类的轴承,在确定方案的可行性。不管什么类的轴承都要考虑到保持架的游动量是否可行,中心径是否合理

网友:
轴承的游隙是有标准的,怎么能在使用时通过更换内圈来改变它呢?

你要什么游隙的轴承,应该是在购买时就明确的了,然后让工厂在生产中控制的。

网友:
理论上,当然可以.

网友:
也可以通过更换大尺寸的滚动体来减小游隙

网友:
完全可以。但基本都是厂商自己对他进行调配。

网友:
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没有任何实际操作性!

为什么要调游隙,要这样调呢?而且还是SKF?出厂的时候就调好的啊!!!

网友:
如果有能力自己改,除了内外圈,滚动体也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