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高智能系统仍是人机系统呢?--[讨论]

楼主(2007-03-14):
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说高智能系统仍是人机系统呢?能否发表一下高见?

网友:

什么是高智能系统?需要人机交互吗?

楼主:

是啊

网友:

我觉得既然还是需要人机交互,应该还是算人机系统把

网友(2007-04-29):

高智能系统还是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去实现,尽管现在已经实现了简单的自我学习记忆能力,但基础还是在人为的预设的情况下进行的,高智能无论智能再高还是属于人机系统,只有脱离了人的思维思维方式才真正的脱离了人机系统

网友:

高智能系统还是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去实现,尽管现在已经实现了简单的自我学习记忆能力,但基础还是在人为的预设的情况下进行的,高智能无论智能再高还是属于人机系统,只有脱离了人的思维思维方式才真正的脱离了人机系统

我也是比较赞成张华朋友的意见的。
其实所谓的高智能系统,其实说的具体点就是指它具备了自主记忆和自主调整这两大块功能。

但为什么说它仍是人机系统呢?
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的模糊技术尚在小规模试验状态,它还没有真正到技术可以广泛应用的程度。
因为这个瓶颈使得自主记忆和自主调整这两大块功能尚不能发挥到极致。

因此现在的高智能系统仍是人机系统。

PS
以上是个人见解,如果有不妥之处请大方之家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