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电磁铁和计算其吸力大小?

楼主(2007-03-14):
有那位大侠精通电磁铁设计?现工作中需设计一个断路器配套的弹簧机构用电磁铁,请指教一下。

网友:

在扼铁的形状确定的情况下,应该是有专门的经验或者半经验公式的。或者是用有限元方法来计算也可行,就是不知道精度如何

楼主:

请问有无设计软件,有那位大侠知道,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