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艺有什么错误---[请教]

楼主(2007-03-14):
帮我看一下我的工艺`~`请指出错误的地方,谢谢`

网友:

学加工工艺的,课堂作业??三张工艺连起来看 第1张图长度放5mm够了先夹右端,车左端外圆(尽量长),用φ20钻头,车左端至图纸尺寸(不是镗刀,用内孔车刀), 调头,百分表找正,车右端至图纸尺寸,取消钻中心孔工步 第2张图 方案1 长度放5mm, 车外圆柱(最大直径放1mm余量), 夹右端,车内孔至尺寸(取消钻中心孔工步,钻头直径是最小内孔尺寸-2-3) 上芯轴(以有公差的孔为基准,注意配合间隙),1数控车床编程车外形,2普通车床用靠模车外形 方案2 长度放25mm, 右端车工艺柱φ30*22 夹右端工艺柱,数控车床编程车内外形,2普通车床车内孔,用靠模车外形去工艺柱

网友(2007-06-10):

第二个轴套:先基准面加工,夹持毛胚左端,用45°端面车刀车Φ30*15---Φ32*10台阶工艺圆柱(方便后续装夹与切断),调头夹Φ30*15处,1数控车床编程车内外形,2普通车床车内孔,用靠模车外形。用宽4mm切槽刀直接切断,后用台钻手工倒角,这样是否会更简单点呢?

网友:

第一张图纸:1.备料直径50*97
2.普车车两端外圆及台阶,外圆放1mm余量,长度车到尺寸。钻搪孔直径20,深度33。
3.数控车床:夹左端大外圆,车直径22,直径30及斜度,R4,M27*1.5退刀槽及倒角至要求。
4.车夹具:以直径22外圆及M27*1.5螺纹定位,靠右端平面
3.车左端孔及斜度,车外圆,及槽至要求。
第二张图纸:1.备料直径50*46
2.车一端平面,车出,车孔,斜度,M27*1.5螺纹及槽至要求,
3.车夹具以螺纹及一端平面作基准,
4.车另一端面,至总长要求,车外圆R弧。

网友:

轴的加工工艺是不是还差一步:抛光。
精车是不能达到1.6的粗糙度的

网友:

第二个轴套用数控车床加工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

请教两个比较菜的问题:
1、现在的工艺1.6的粗糙度都直接车出来吗?
2、“车一端平面,车出,车孔,斜度,M27*1.5螺纹及槽至要求,”能否同时装上这几把刀?

网友:

回楼上:

1、车削可以达到Ra0.8;

网友:

老马大侠,用普通车刀吗?能否说说具体工艺参数之类的?

网友:

不知道这样怎么样?
应先从小孔端钻孔,而且是钻通(方便下道工序),再从锥孔端钻螺纹顶径,长度38到40,然后换刀车退刀槽,并倒角,再换刀车锥孔。程序循环精车以上工序(退刀槽不需要),然后车螺纹,最后车外轮廓,粗车后接着再精车,完毕。

网友:

回七楼:可以同时装这几把刀的,

网友:

超精车可以达到Ra0.4

网友:

精车是完全能达到1.6的粗糙度的

网友:

请教楼上几位大侠:车能达到0.8甚至0.4,具体工艺参数是怎样的?转速、进给量、背吃刀量、刀具材料、刀具角度、机床性能要求等,各位实践过吗?以及其实际意义,因为既然如此,看来可以不用磨床了。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全国数控大赛试题精选>上面这道题目的工艺分析......

网友(2007-07-22):

不懂东没有发言权,好好学习,

网友:

普通车床精车可以达到1.6,不用砂纸抛,但0.8估计要抛两下(回复小马过河)

网友(2012-04-20):
图看不到啊!!!!!!!!!!!!

网友:
积分不多不想下了  帮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