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上能否加工内六角?

楼主(2007-03-15):
零件上孔是通孔,但内六角是不通的,孔内有退刀槽。请问加工高手,在数控车床上能加工吗?需要什么刀具?谢谢!

楼主:
Re: 求教:车床上能否加工内六角?

我把图纸发上来,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Re: 求教:车床上能否加工内六角?

没听说过内六角可以车加工出来

网友:
Re: 求教:车床上能否加工内六角?

插铣拉都有可能,车床上也只有拉了。

网友:
Re: 求教:车床上能否加工内六角?

拉床肯定不行,要用插床来加工,如果精度不严还可以用冲压的方法

楼主:
Re: 求教:车床上能否加工内六角?

精度有一定的要求的,车床上拉的话,有没有专用拉刀。

网友:

不知楼主的零件是什么材料,如果是铜件或铝件在车床上拉应该没太大的问题。如果是普碳钢,在插床插或热冲都应该能行,只是不知要求的精度有多高了。

网友:

自己设计吧,就算有专用拉刀,你那个退刀槽和9。6的孔会有影响的。

网友:

数量大考虑用床

网友:

数量大考虑用冲床

网友:

见过车床车外六角。

网友:

动起中国人的脑子吧,要是我,先加工内六角,再车外圆!

网友:

6角是加工不出来的,其他的步骤都是可以完成的
6角根据你企业机床合理选择,要求不高就冲

网友:

如图所示,插床比较合适,其它设备不好加工.

网友:

我们在普通车床上加工内六角孔,先预钻孔.然后用类式冲(夹具在尾座上轴向手移动,棘轮机构),主轴还是低转的;

网友:

建议冷镦

网友:

车床上加工内六角

网友:

不好意思!有个视频资料传不上。

网友:


网友:

不错的加工,其实和冲的原理一样哦,考虑的还是价格和效率问题

网友:

偶怎么打不开附件啊?是不是需要下载什么软件啊???谢谢

网友:

你没有解压缩软件吗?
WinRAR

网友:

有下载的连接吗?谢谢

网友:

车床是加工不了的,精度要求不高,可以采用插床;否则得采用热冲压了.还有就是用电脉冲也可以做到的

网友:

下载链接
http://www.baidu.com/s?tn=sitehao123&cl=3&rn=10&ct=0&lm=0&word=WinRAR+

网友:

谢谢了!!

网友:

不用谢,社区是个和谐的大家庭。

网友:

偶看到那视频了.偶就是做六角的专业.我晚上就模仿去做个实验.谢谢楼上的老大.

网友A:

祝你试验成功!

网友B(2007-10-24):
数量大考虑用冲床,数量小考虑用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量大考虑用冲床,数量小考虑用放电

冲压,冲压,冲压,冲压,冲压,

网友:
你的量有多少呀?
我在车床上冲过7角的,单件加工,精度很好的。效率不高,加工一个20分种。

网友:
我认为用插床比较好,上面有很多朋友说用冲床,但图上有退到槽哦,你们不会等冲为了再去加工出退刀槽吧,所以我认为这产品不适合用冲床

网友:
第一次听说,我要座下好好学习,

网友:
呵呵,那个动漫做的很好哈~~~~~~

网友(2008-03-03):
这样的活还是第一次见呢,看来还是得学习呀

网友C:
带动力刀头的数控车床是可以加工的

网友:
不通,拉恐怕不行。看过数控车外六角的,牛

网友:
冲压,一般没有什么大要求。看使用场合。

网友:
学习中,第一次听说用车床加工内六角

网友:
还是来学习下,顶起

网友:
请不要被我的贴误导,我是在普通车床上摇尾座加工的,用了3把刀,逐步扩大的,所以花了20分钟,加工精度还好,表面粗糙度达到Ra1.6以下,刀具是自己设计自己磨的。
如果用视频上的设备,加工方法应该是能满足楼主的要求的吧?
楼主请回复!

网友:
车床上搞内六角仿拉床,倒不如用拉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侠,这样能做的到么?加工什么材料,冲要多大的力?

网友:
开眼界了,不过真想看看实际的操作,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网友:
用电火花,

网友:
不用试了,现在俺天天就这样做内六角的,不过没有旋转冲入,是停机锁死主轴冲的,下次试试旋转冲入,不需要挺主轴效率应该高很多啊

引用 网友A:
祝你试验成功!

网友:
楼主你要吧你的加工量说一下哦!加工一个和加工一批工艺会有好大不同的。

网友:
用铣刀铣出来的内六角,还能算得上"角"吗??

引用 网友C:
带动力刀头的数控车床是可以加工的

网友:
我经常在车床上直接加工内六角,一般是比较小的六角2.3最大加工过4的.就在刀库上装一个六角冲头,钻好孔之后直接停主轴冲过去.不过要稳定"安全"生产还是有很多巧妙的。楼上发的主轴旋转时直接冲没试过,有空试试

网友D:
大的内、外六角是可以车出来的,不过小的内六角很难车,冲挤工艺比较合理

网友:
到是受教了 也能学习一下

网友:
还是用专用冲床,成本也低。

网友:
大的外圆六角见过车的,内六角内见过了

引用 网友D:

大的内、外六角是可以车出来的,不过小的内六角很难车,冲挤工艺比较合理

网友:
偶得观点是不能,如果硬搞,那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
可以在车床尾座上面加刀具,这时候的车床相当于拉床使用

网友:
车床加工内六角,长见识了?

网友(2008-04-14):
能否告之车内六角刀具的内部结构或原理!!!!!!!!!!!!

网友:
内孔电镀

我一钢板上要钻直径30深度140MM的孔.要求同心度一丝.圆度1丝.直线度5丝.光洁度0.5,请问用什么方法加工比较好?请各位大虾帮忙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
内孔电镀

我一钢板上要钻直径30深度140MM的孔.要求同心度一丝.圆度1丝.直线度5丝.光洁度0.8加工好后镀铬.,请问用什么方法加工,比较好?请各位大虾帮忙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
我觉得有热冲比较好,我们就做过,而且是没有退刀槽的

网友:
可以的,不过六方太小了无法完成。
车加工原理同车外六方,只不过变速装置要放在主轴外部。

网友:
比较困难,哈哈!又不是通内六角孔!大批量生产的话,这内六角孔,我看只能上拉床才行,其它做都比较麻烦!

网友(2009-09-23):
开眼界了~~

网友:
用加工中心铣吧

网友(2010-11-24):
开眼界,期待高手来各种专题,把所有的技工方法来个大集合,讨论一下

网友:
下载不了附件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呵呵   没听说过内六角可以车加工出来

网友:
可以,我们以前公司经常做

网友:
用冲床啊,我们加工不锈钢内六角就用冲压的

网友:
听说过,买的外国的刀具

网友:
数量大的话,推荐意大利保富利机床.

网友:
好像没有听说过 车床可以加工内六角的  就算车削中心 我想好像也不能吧

网友:
真的可以吗?

网友:
没听说过数控车能车出这玩意。用拉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怎么弄的,轴向进给吗?这应该算是车铣吧

网友:
从来没有见过车床加工六角的~~

网友(2012-08-03):
用多边形内孔成型公具吧!上海研马在做。

网友:
其实有专用工具的。

网友:
数控车应该可以加工的。

网友(2012-10-26):
都有道理

网友:
通孔应该可以用拉的方法,因为拉床的精度可以达到3.2.盲孔就不知道怎么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