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棒跨距M值的公差的计算公式---[请教]

楼主(2007-03-15):
美国标准STD.SAE  B92.1-ENGL 1996中,怎么也找不到量棒跨距M值的公差的计算公式,还有内花键终止圆直径DFi=(N+1)/P+2Cf中Cf的取值也不清楚,

哪位先生能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

楼上的,.可以先将公法线W值计算出来,根据其实际数值范围反算出M值来,因为W值是带公差计算的,所以M值计算出来后也是有公差范围的,你可以式一下,不过W值转化为M值是我们专门设计的软件公式计算出来的,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计算手段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