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最大的立车,改造---[图,探讨]

楼主(2007-03-15):
最近公司引进一台新设备!直径16米!在安装时车旋转轨道,想到如果可以的话在转盘上面开发工装,设置刀架就变成巨大的立车了。不知大虾们可否感兴趣!

网友:

先报个名.
有装蒜装象的,俺来演演虾.

不知道这个大家伙原来干啥的,舍弃确实有点可惜.
不过要改立车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现在刚有工作台面,还差不少东西呢.
另外,最少也要百十万银子,才能做成普通的立车;要上数控还得DOUBLE一下.

顺便说一下:"国内最大的立车"这话不忒妥,改为"国内最大的自制立车"较为适宜.
国内立车做到25米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呵呵,
好想法啊,不过,要那大,干啥?

网友:

呵呵,干脆到三峡,把水电站的发电机改装一下,以水力推动涡轮为动力,在磁极转子加装个卡盘不就得了,嘎嘎

网友:

根据沈阳1机的信息,最大的28米的立车,去年年底已经销售到西欧了
你的16还算是小家伙吧

网友:

想法不错,最好传几张清晰完整的图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