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应用在6V电路中的双H桥电机驱动芯片---[请教]

楼主(2007-03-15):
如题。电机采用6V直流供电,有合适的驱动芯片吗,谢谢!

楼主:
Re: 求教!能应用在6V电路中的双H桥电机驱动芯片![请教]

是电路供电电源6V ,不是电机。

网友:
Re: 求教!能应用在6V电路中的双H桥电机驱动芯片![请教]

一般驱动芯片有两个电源,一个是5V供芯片工作。另一个是驱动桥电源,是根据电机的电压来选择的

网友:
Re: 求教!能应用在6V电路中的双H桥电机驱动芯片![请教]

以前的8905系列可以提供+5V
不知道现在没有8906啊(突发奇想的)
你问问电子供应商比较快,在这里电子方面的高人不是很多
不知道他们要什么时候出现的~~~

楼主:
Re: 求教!能应用在6V电路中的双H桥电机驱动芯片![请教]

使用4节电池供电,6V

网友:

你是想共用一个6V的电源吗?在6V电源上串一只二极管至5V端即可。

楼主:

<>是的 。一个二极管,降至5.3V是吗?
<>L298能驱动6v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一个二极管,降至5.3V是吗?
<>L298能驱动6v电机吗
<>
是的,也可用7805的稳压块。 能驱动多大的电机,只要电机的电流不超过L298的允许电流。

楼主:

<>谢谢你呀。。
<>那在单片机和298之间是不是要加光电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