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六角气动套筒热处理怎么做?--[请教]

楼主(2007-03-15):
外六角气动套筒热处理怎么做?各位老大知道告诉一下!在线等!!!!

网友:

调质+表面淬火(可以用火焰淬火)

楼主:

谢谢!!请问具体调质硬度多少?

网友:

用什么材料
  B: e: Z; |/ \5 w查手册

楼主:

想用40Gr的材料!你看应该可以吧?谢谢!!

楼主:

要做外六角的套筒.一端是四方孔(1寸).另端是外六角(最小S对边27mm).用于气动扳手.材料用40Gr.但是老是做不好.外六角处容易断裂.有哪位老大用加工类似工具的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