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燃气切割时,乙炔和丙烷哪个热效率更高点?---[请教]

楼主(2007-03-15):
用燃气切割时,乙炔和丙烷哪个热效率更高点,各自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乙炔燃烧温度,高工件予热快,切割速度也较快。丙烷的优点是经济,但氧气消耗大些。

网友:

2楼说得不错,乙炔的燃烧温度高但价格要比丙烷高。

网友:

还有就是丙烷切割后的气割渣好清理。

网友:

同意二楼的!

网友:

2、4楼说的不错,乙炔切割快,但表面比丙烷差

网友(2008-02-28):
如果需要多次起割的话,乙炔比较快,丙烷预热慢一些,

网友:
在广告中看到现在有种用汽油代替乙炔的技术,请各位高手讨论下怎么样?

网友:
从热效率上是乙炔好,但是在经济和切割质量上看还是丙烷好。

网友:
从燃烧化学式中就能看出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