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台面激光切割机上,光扩散的问题怎么解决?--[请教]

楼主(2007-03-15):
请问各位大侠,在大台面激光切割机上,光扩散的问题一般怎么解决?{除机载式和恒光路的}

我自己只看到自动焦点的,还有听说普利玛有F轴,不知是何原理?还有听说是有扩缩镜来解决,

网友(2007-05-22):

你用的是哪家的产品?

网友A:

应该是通过括束镜来解决这个问题!
谈到这个,就得先来了解一些功率密度,功率密度是指单位面积内激光的能量密度,简单点说,就是一个单位面积内激光能量的大小,面积越大,功率密度越大。激光要达到生产要求。要求到焦点的功率一定要保持一个功率。但大台面的激光器由于是飞行光路,在光路中不可避免的有传输长度以及传输角度的变化,在焦点上的单位面积也会有变化,为了达到激光能适应生产的需要,就需要用括束镜来解决这个问题!大致上是这样情况。具体讨论起来里面的东西就复杂了!

如果是定长光路的话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个问题。问题是这个是马扎克的专利技术,而且对控制和传动的要求也很高。也只有马扎克这样专业的机床公司能做到。

一般4*4尺的激光切割机都是飞行光路,因为其面积小,采用飞行光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1.5*3以上的就比较麻烦了。当然,各个厂家都有补偿技术等等。至于具体情况,还得看使用习惯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
我们公司最近也在尝试通过自动改变焦点位置来补偿,一般针对2X4米以内的机床,而且据说ROFIN-SINAR的激光器本身的发散角就是所有激光器中最小的,所以问题不大

网友:

我感决痛快的 还可以。

网友:

ROFIN-SINAR的发散角并不小.其实大家都是在全角2个毫弧度..

那么很简单,如果想测量一台激光切割机是否能切好东西,我很可以来计算一下.

假如光束直径为22.5mm,根据两个毫弧度来算,光路虚拟发光点总长为22.5/0.001=11250mm,我们将它称为最小物距为11250mm+2000mm=13250mm....按照您讲的,工作台尺寸为2000*4000,所以整个物距最大应该是13250mm+2000mm+4000mm=19250mm

根据高中光学物理,Li=f*Lo/(Lo-f) , 实际长度=焦距*物距/(物距-焦距),,

很显然,焦点误差为0.76mm, 一般对焦的光斑为0.25MM,现在却因为光路问题变成了0.34MM
面积加大了约1/2,功率下降30%-50%

所以需要进行补偿,我所了解的,目前有
水压式可调曲率反射镜
    这个经常漏水烧激光头,而且两年左右要换一套.价格在10000USD.
激光光束扩束技术
    这个技术因为机械精度及长时间工作稳定问题,很难得到切割效率的保障....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

PRIMA的F轴的制造理念来自MAZAK HG 系列的U轴,
主要是补偿光路的恒定方式..

F轴是新出的东东,没见过..

MAZAK的U周是装了套凹体状的反射组,U轴与X1/X2/Y/Z联动,实现光路等长的.....
也是传说中世界第一台2D五轴联动的激光切割机

网友(2007-07-17):

学到很多东西,顶

网友:

意大利普瑞玛的激光机的运动由整个加工范围移动的X,Y,Z主动轴和带动激光头局部范围内移动的U,V局部轴完成。主动轴执行宏观的移动定位,大尺寸外形的加工,局部轴执行微观的移动,实现在局部范围内高速切割。并采用直线电机驱动各轴,确保了动态性能。

下图为装有U,V轴的切割头

网友:

学习了 感谢

网友(2007-08-21):

引用 网友B:
ROFIN-SINAR的发散角并不小.其实大家都是在全角2个毫弧度..

那么很简单,如果想测量一台激光切割机是否能切好东西,我很可以来计算一下.

假如光束直径为22.5mm,根据两个毫弧度来算,光路虚拟发光点总长为22.5/0.001=11250mm,我们将它称为最小物距为11250mm+2000mm=13250mm....按照您讲的,工作台尺寸为2000*4000,所以整个物距最大应该是13250mm+2000mm+4000mm=19250mm

根据高中光学物理,Li=f*Lo/(Lo-f) , 实际长度=焦距*物距/(物距-焦距),,

很显然,焦点误差为0.76mm, 一般对焦的光斑为0.25MM,现在却因为光路问题变成了0.34MM
面积加大了约1/2,功率下降30%-50%

所以需要进行补偿,我所了解的,目前有
水压式可调曲率反射镜
这个经常漏水烧激光头,而且两年左右要换一套.价格在10000USD.
激光光束扩束技术
这个技术因为机械精度及长时间工作稳定问题,很难得到切割效率的保障....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苏州有不少用水压式的曲率调节反射镜,从来没有听说哪家漏水烧镜头,如果cisco朋友有具体厂家,能否提供提供?

) w3 \8 Q p

光束扩束技术,不能保障切割效率?闻所未闻!难道不扩束反而效率高了?扩束的目的是保持光束发散角的一直难道是错的?

网友:

扩束会影响光束的能量分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ROFIN-SINAR的发散角并不小.其实大家都是在全角2个毫弧度..

那么很简单,如果想测量一台激光切割机是否能切好东西,我很可以来计算一下.

假如光束直径为22.5mm,根据两个毫弧度来算,光路虚拟发光点总长为22.5/0.001=11250mm,我们将它称为最小物距为11250mm+2000mm=13250mm....按照您讲的,工作台尺寸为2000*4000,所以整个物距最大应该是13250mm+2000mm+4000mm=19250mm

根据高中光学物理,Li=f*Lo/(Lo-f) , 实际长度=焦距*物距/(物距-焦距),,

很显然,焦点误差为0.76mm, 一般对焦的光斑为0.25MM,现在却因为光路问题变成了0.34MM
面积加大了约1/2,功率下降30%-50%

所以需要进行补偿,我所了解的,目前有
水压式可调曲率反射镜
这个经常漏水烧激光头,而且两年左右要换一套.价格在10000USD.
激光光束扩束技术
这个技术因为机械精度及长时间工作稳定问题,很难得到切割效率的保障....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你的算法有问题

1.激光是高斯光(如果是00模),就严格来说,不能用几何光的算法来算。当然误差可能不大。但你没有考虑到透镜聚焦问题,虽然能量

密度小了,但总能量没变,经聚焦后能量密度不会有大变化。光的发散问题是光斑大小的变化带来的焦点位置的变化,这才是影响切割

的要素,而不是能量密度的变化。

2. 水压式曲率反射镜应该不会有烧穿的问题,但其响应速度我持怀疑态度。

3.扩束技术我不太了解, 但根据其基本原理,需用两块透镜来对光进行发散角压缩,这两块透镜的加入是否会对光的模态有影响?或是损耗?

$ ]6 U# I {7 e

因为据我模糊的印象,这种透镜似乎有改变光的能量分布的作用?

我觉得目前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采用类似马扎克的一款切割机的形式:即用一组补偿镜片与X,Y轴联动来保持光路的定长。但这也使光路的

结构复杂化了,使得光路长度更长,镜片更多,损耗更大。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2008-09-05):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通过括束镜来解决这个问题!
谈到这个,就得先来了解一些功率密度,功率密度是指单位面积内激光的能量密度,简单点说,就是一个单位面积内激光能量的大小,面积越大,功率密度越大。激光要达到生产要求。要求 ...

个人感觉马扎克的定长光路比飞行光路好
不晓得你们感觉如何呢

网友C:
定长光路是最佳解决方案,在大台面的床子上,韩光也有所谓的定长光路,但原理和MAZAK不同,是将整个激光发生器全部放在龙门架,切割时与龙门架一起移动,其实质是一个在轨道上可移动的激光切割机。PRIMA也有类似产品,台面尺寸也可以做得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长光路是最佳解决方案,在大台面的床子上,韩光也有所谓的定长光路,但原理和MAZAK不同,是将整个激光发生器全部放在龙门架,切割时与龙门架一起移动,其实质是一个在轨道上可移动的激光切割机。PRIMA也有类似产品 ...

移动发生器,感觉有点危险

网友(2008-10-15):
专业!!!见识了。

网友:
要想保证光束的集中化,就不能选择飞行光路,就要选MAZAK专利技术的定长光路,激光头不全台面移动,而是工作台移动。这样就能保证光束不扩散,达到小功率切厚板的高精度效果了。13599904073郑

网友(2009-07-13):
定长光路是最佳解决方案,在大台面的床子上,韩光也有所谓的定长光路,但原理和MAZAK不同,是将整个激光发生器全部放在龙门架,切割时与龙门架一起移动,其实质是一个在轨道上可移动的激光切割机。PRIMA也有类似产品 ...

你见过韩光的定长光路(混合光路)的设备吗?发生器是和龙门架一起移动吗?不知道就不要乱说。

网友(2009-12-22):
9#我在飞说的很对的,他说的那种机型每分钟能切割1毫米直径3的孔1024个,只有普瑞玛能做到。普瑞玛是激光切割与焊接的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