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冷拔毛坯问题

楼主(2007-03-15):
我们公司有几种钢板销成品尺寸未Φ35-Φ34.95,采用的毛坯为冷拔料,直径Φ36-Φ35.83。现在大致的工艺路线是这样的:粗磨(双边余量0.5)-粗磨(双边余量0.3)-钻孔、攻丝-车油槽-清洗-中频淬火-半精磨-精磨-超声波探伤!目前我想将毛坯直径减少0.5,目的是减少一次粗磨,不知这样是否可行?请高手指点!我主要担心的问题是:减少毛坯直径后无法完全磨去冷拔料脱炭层,影响中频淬火!

网友:

原始冷拔料的脱炭层是与原来厂子的设备有关,从0.3-1.2都有可能,假如贵厂生产量很大。可以自己解决冷拔的问题,就可以控制了。

楼主:

我们厂不同尺寸种类的钢板销年产近50万,所以如果能够减少毛坯直径的话意义重大,一则可以降低毛坯重量,减少毛坯采购成本,二来可以减少生产线设备和人数,降低加工成本。所以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你们可以采购热轧料,根据热轧料的具体情况,自己冷拔,这样不就行了吗。

楼主:

那不是要自己添置整套冷拔设备?

楼主:

我们的毛坯都是专业毛坯厂供的,自己投资冷拔设备的可能性基本没有!我想问的只是冷拔相关的问题!具体就是以下几个问题:
1、冷拔的基本工艺流程
2、冷拔精度,包括表面粗糙度、表面硬度、圆柱度能达到何种精度。
3、冷拔件特殊特性要求能否满足后续工序的要求。比如我们的钢板销需要淬火,所以我们要求脱炭层厚度就不能超过毛坯的加工余量。因此我想问:冷拔棒料的脱炭层是如何形成的?脱炭层厚度与哪些因素相关?能将脱炭层控制在什么范围?如何来减少脱炭层厚度甚至避免脱炭层形成?

网友:

好像盘圆也有这么大的,你可以用盘圆冷拔,目前拔丝机的价格也不贵。我记得你们是二汽的紧固件配套厂吧。明天有家二汽下面的紧固件公司到我们这验收设备。如果你们量大的话,上拉丝机应该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