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动机呼吸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15):
cy4100柴油发动机废气中排出的油较多是什么问题???

网友:
Re: 柴油发动机呼吸器问题(请教)!!!

发动机抖吗?

网友:
Re: 柴油发动机呼吸器问题(请教)!!!

是呼吸器吗?如果是的话,废气排的厉害吗?如果厉害可能气缸漏气   先清洗下呼吸器试试

楼主:
Re: 柴油发动机呼吸器问题(请教)!!!

机器从一开始呼吸气排的废气含油就多,现在很重了

网友:
Re: 柴油发动机呼吸器问题(请教)!!!

新机器吗?喘气厉害吗?

网友:

你可以看看是什么油,如果是机油的话可能是呼吸器问题,如果是柴油的话估计就是气缸漏气了

网友(2023-08-17):
呼吸器是装在底部油箱位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