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毛刺,有无更好方法?---[请教]

楼主(2007-03-15):
求助大家,在学校的时候看见去毛刺很简单,拿个东西刮一刮。没怎在意到实际加工了,量大 零件小。每个都拿到手里,好费工时哦 。不知大家有什么新的方法哦 。谢谢了

网友:
Re: 求助:大家一般采取什么方法去毛刺了。

具体点吧,什么材料?多大工件.......我也是身受其害啊

网友:
Re: 求助:大家一般采取什么方法去毛刺了。

用电磁铁吸住了!再干!嘎嘎QQ:602769162

网友:
Re: 求助:大家一般采取什么方法去毛刺了。

在加工的时候就应该注意这个问题了。为什么要等加工好以后做呢,考虑工艺因素

网友:
Re: 求助:大家一般采取什么方法去毛刺了。

倒角啊。看图纸要求
如果没有就是0.5*45度
还有就是问工艺员啊,你有关是新手吧有很多问题不要自己做主
多问工艺员,学校和企业是有差异的

网友:
Re: 求助:大家一般采取什么方法去毛刺了。

现在企业里去毛刺的主要方法就是倒角

网友:
Re: 求助:大家一般采取什么方法去毛刺了。

锐边倒钝

网友:
Re: 求助:大家一般采取什么方法去毛刺了。

此帖估计对你有参考价值
http://bbs.cmiw.cn/forums/2/121388/ShowPost.aspx#121388
用一个直径约500毫米的铸铁容器,里面放上若干工件,把废旧砂轮锤成约1厘米的碎块和工件混合在一起。设计一个震动装置,让容器不停的震动。这样可以去除工件上的所有毛刺,且效率很高。

网友:
Re: 求助:大家一般采取什么方法去毛刺了。

其实可以参考电镀前的振动,滚动倒角!

网友:
Re: 求助:大家一般采取什么方法去毛刺了。

用一个直径约500毫米的铸铁容器,里面放上若干工件,把废旧砂轮锤成约1厘米的碎块和工件混合在一起。设计一个震动装置,让容器不停的震动。这样可以去除工件上的所有毛刺,且效率很高。
出口用磁铁分开行吗?

网友:
Re: 求助:大家一般采取什么方法去毛刺了。

上边的方法------如果工件表面要求高的话,怎么办?上边的方法可以用吗?

网友:
Re: 求助:大家一般采取什么方法去毛刺了。

如果表面要求高,可以买台光饰机

网友:
Re: 求助:大家一般采取什么方法去毛刺了。

如果不是手工的话,应该用专门的设备-如机器人去毛刺机等。

楼主:
Re: 求助:大家一般采取什么方法去毛刺了。

谢谢了,表面到不是很高,材料就是铜什么,材质比较软的。
海哥007 ,你说的那种我也想是可以的,就是零件只有衣服上的纽扣那么大了。
要多快的速度转比较合适哦。

网友:
Re: 求助:大家一般采取什么方法去毛刺了。

转速可以先慢一点啊,或是振动先轻一点啊,根据效果再慢慢加剧好了。

网友:
Re: 求助:大家一般采取什么方法去毛刺了。

振动去毛,有专业做这些机器的,我们公司也在用,效果还可以。
前提是你的零件表面要求不高,不然会把你表面拉毛的,

网友:
Re: 求助:大家一般采取什么方法去毛刺了。

在加工过程中,采用刀具改进的方法可以

网友:

你到网上搜索一下粉末冶金用的光饰机,你的零件如果不是很大,又很多,又没有特别薄弱的部位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工作原理跟上面几位讲的差不多。还有一中搅拌式的光饰机,类似老式的洗衣机的工作原理,可以去除淬火过的材料的毛刺。

网友(2007-07-19):

可到网上搜索一下纯化学去毛刺工艺,应该会有所帮助。

网友:

什么零件呢,可不可以考虑用振动研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