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子锯条断后如何焊接?

楼主(2007-03-15):
带子锯条断后应该能够焊接吧。不知道用普通焊机行不行?用什么焊条什么工艺?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呵呵,我没有见焊过,想知道怎么样焊
知道断了就做普通的锯条使用的,还真见过不少
也有看到改造为车刀的,哈哈,焊好的很想知道

网友:

可以焊接的,外面有人焊接的,5-10元就可以搞定!

网友:

木工用带锯条常用是对焊(电阻焊)和钎焊(银焊)两种。

网友:

看要锯什么了,据我一直搞焊接产业的老爷子说,锯金属类的不可以焊,锯木头的带锯是可以焊的,方法也很多,较为普遍的是气焊,材料用铜,我也没见过,我这老爷子主要是焊铝合金、不锈钢、钛镁合金等有色金属(他只是随便说说,具体可以打我老爷子电话)QQ602769162

楼主:

我说的是锯铁的,3米多长圈成一圈,新的也是焊的,但不知是怎么焊的,厂里断了好多,应该可以废物利用的。

网友:

敢问你是哪个地区的

楼主:

山东潍坊

网友:

有条件的话可考虑用电子束焊接。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这个条件。厂里只有电焊 二保焊和点焊机。

网友:

楼主厂里有带锯床,难道没发现床身上有现成的电极么?一般带锯床上都是自带焊接电极和小砂轮机的,电极是镀金或镀铜的,采用大电流溶接,不用加入其它焊条。木工盘刀才用铜以氩弧焊焊接呢。

楼主:

11楼大侠,你说的这些东西的确没有,这是一台河北产的带锯床,可能属于带锯床中的低端产品。采用大电流 镀金镀铜焊接电极,我不明白,带锯条是一整体正负极怎么用?

网友:

瞬间短路电流熔接

楼主:

高手!如果能讲一下操作的步骤细节,将不胜感激!

楼主:

非常感谢王先生提供的资料!

网友:

对焊和CO2保护焊也行,

网友:

你们的锯条断的频繁吗?/ A6 Q) D* E! W8 l" Z
切割时要周期性检查锯条有无裂纹,如果发现有,旧要在裂纹顶部打一个小孔。再选择锯条齿型大小很关键

楼主:

2保焊的焊丝与锯条材料不符。在锯条上钻孔好象不容易,好在锯条断的不是很频繁。谢谢二位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