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液压油的污染测试方法?

楼主(2007-03-15):
如题,谢谢~~

网友:

1)  目测法   用肉眼直接观察油液的颜色、浑浊程度,粗略的判断。
2) 比色法  先取一定数量的油液试样,用滤纸将其过滤污垢过滤出来,再用滤纸的颜色与事先已制定的标准进行比较而判断。
  以上两种方法简便易行虽不十分准,但生产当中常用。

网友:

颗粒计数法

网友:

1、目测:看颜色变深程度,看有无杂质悬浮,看透明变化程度,
2、如果进水量较大,油会变白,被乳化,长时间静止会有水析出,会有添加剂水解析出,
3、用实验法测试,颗粒计数或样本对比,过滤然后显微镜对比,
4、介电常数法。

楼主:

谢谢~~

网友:

用颗粒计数器是最准确的,但是一台大概13万左右,如果你用的每年测几次的话,可以找个销售商给你测,给他点小服务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