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如何向Autocad转化??

楼主(2007-03-15):
我将 SOLIDWORKS的二维工程图另存为AUTOCAD的DWG格式时发现保存后的AUTOCAD文件里有很多问号。请问大家如何处理?有谁能指教一二,如何转换?

网友:

不懂得,何不传个图上来我们也打开试试看。

网友:

不同软件造成的格式不兼容,双击问号,然后修改字体,具体的自己尝试下吧。

SOLID做为一个三维绘图软件,我觉得他的二维处理能力远远比不上CAD这个二维处理界的老大。

相信楼主也是做产品设计的吧? 如果是的话我建议您用Solid进行三维图绘制,然后进行模拟装配,干涉分析,然后专成二维图纸,在CAD中进行图纸的后期处理。关于其中的?,您大可以不理他直接删除就好了,我们需要的只是那些线条。

3张图来说明问题(所用软件为PRO/E2001、CAD2006)。

第一张是我用PRO/E画的三维图、第二张我在PRO/E中转成二维图(只需要基本视图,剖视图),第三张为PRO/E中转出来的DWG格式图纸,在CAD中打开。(注意第二张和第三张的图片中文字的变化,应该就是你所谓的问题所在)

网友:

上传图纸后顺序变了我不知道,第一和第三位置应该交换

网友:

CAD处理后的图纸,请参考,莫见笑

楼主:

感谢星河,相同兴趣,QQ190448927。
其实我碰到的问题正如你上文所说,之所以想把三维软件绘制的二维工程图转化为Autocad格式,主要是想采二者之长。
我之前转化过,使用的是Autocad里面的工具,后来忘了呵呵。

网友(点评):
我Q511024561,呵呵大家有问题一起探讨

网友(2013-05-13):
图纸还是不能实现无缝转换,尤其是需要给加工中心用的图纸

网友:
我用的是SW2012转CAD2007的模式

引用 楼主:
感谢星河,相同兴趣,QQ190448927。
其实我碰到的问题正如你上文所说,之所以想把三维软件绘制的二维工程图 ...

我用的是SW2012转CAD2007的模式,试过了几种方式都是字体不兼容才出现类似乱码的符号,你把字体设为仅限于AUTOCAD标准,线条样式设为AUTOCAD标准样式输出DWG格式后变形量最小吧,直径符号也还正常,(在这个论坛我这里剪不了说明图片啊); 还有一个就是图层转换,转成CAD图之后图层颜色都要自己改,图层样式你自定义一个保存一下,下次转工程图时就能省事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