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我镗出来的空怎么一边很粗,一边光滑

楼主(2007-03-15):
郁闷,我镗出来的空怎么一边很粗,一边光滑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那位大侠可一告诉我一下啊

网友:

是你镗出来的孔吧。一个细长孔?外边光滑?里面粗糟吗?

楼主:

不是啊
是一个很短的空直径是60的
长度只有25
就是镗出来一边很粗糟,一边还好

网友:

壁厚不均匀吧?

网友:

材料有没有经过预热处理?与材质和热处理有关系

网友:

是薄壁管吧,我们加工的薄壁(直径80~240,壁厚加工前4~6,加工后2~3),也发生过类似情形,主要是跟装夹有很大关系,其次就是刀杆。

网友:

直径60  长度只有25  不是刀杆,与刀刃磨也不会有关系,因为刚进刀时很好吗,马工说的对,主要是跟装夹有很大关系。

网友:

用镗床加工孔的零件估计是个拼焊件(铸件镗孔一般不会出现半光半毛的),
1,薄壁
2,长管(头部镗孔)
3,一边焊有加强筋,而另一边没有加强筋,焊后没退火。

网友:

最后精镗的时候尽量少留点加工量,留个十几丝就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吧

网友:

镗的时候产生振动出现振纹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