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2焊机维修---[求助]

楼主(2007-03-16):
我们公司有一台OTC500的co2焊机,电压无法控制,我更换了pcb板,可控硅,CT,可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请高手帮助想想还能有什么原因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电位器你查了没有?

楼主:

最早检查的遥控盒和控制线,现在我也很头痛,应该就这几种可能啊

网友:

你的焊机有没有一元化控制啊
把那个DIP开关选择OFF应该就可以拉
一元化控制是只需调电流,电压自动控制,我试过普遍电压过小,一般机械手用那个的

楼主:

有一元化控制但这个早就被排除了,我可能没说清楚,开机电压最大而且无法调节,我是把两台焊机放一起(一好一坏)开始检修的,现在除了控制线和主变压器没拆下来,放到好机器上试验,基本全换过了,因为这个我才郁闷的,我现在想是不是控制线的6P插口和插头的问题,明天试一下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被假相和自我主观判断迷惑了,你冷静一下,方法对,一定能查到,我原来也这样 ,现在都想了再修。这种情况少了。

网友:

哦,那你检查一下,控制线有没有断路,可能因为
控制线断路,从而从控制板无法控制可控硅。

网友:

赞成7楼的意见.不要灰心,一定有办法!

楼主:

现在请厂家的工程师来也没有解决,除了主变压器,电抗器和整机的控制线没有换,基本全换了,不是说不可以修好,而是这个故障太奇怪了,因为理论上就是这些地方的问题,然而就是无法排除,比较费解

楼主(2007-04-30):

现在我解决了,原来就是电抗器的问题,好长时间没时间来社区了

网友(2007-06-13):

好好的看看图纸
一点一点的查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排除!

网友(2008-10-17):
维修焊机

CO2焊机     焊接时不起火怎么修?

网友:
谁来帮帮我  我想得头都痛

网友:
我的CO2焊机          焊接时不起火怎么修?
      谁来帮帮我????????

网友(2009-02-20):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焊机没有问题,一定是焊枪有问题了,换一套新的就OK了.(焊枪的2头电阻应为0.如果是1点几个欧姆应是焊枪内的铜管开路)你要谢谢我啊!

网友(2010-11-14):
地端与+2端子间并联的12欧姆水泥电阻坏会造成电压无法调整 已经遇到过同类问题

网友:
地端与+2端子间并联的120欧姆水泥电阻坏会造成电压无法调整 已经遇到过同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