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T2、T3、T4有啥区别

楼主(2007-03-16):
那位大侠能给我说明一下铜T2、T3、T4在成份,机械性能上有啥区别?

还有纯铝L2、L3的区别?先谢过了!!!

网友:

T2、T3、T4是纯铜的牌号分别表示其杂质含量不大于0.1%,0.3%,0.5%。代号后的数字越大,表示其杂质含量越大。纯铝同。

网友:

纯铜一般不作结构材料使用,主要用干制造电线、电缆、电子元件及导热器材。
纯铜的塑性极好,但强度、硬度都不高。由于塑性变形能力较高,易于冷、热压力加工成形,在冷塑性变形后,有明显加工硬化现象。

楼主:


网友:

这三者在导电率上差别很大,在电气产品上有重要意义.

网友:

T1(Cu含量99.95%)
T2(Cu含量99.90%)
T3(Cu含量99.70%)

网友:

标准:GB/T 1527-1997

网友(2007-05-01):

T2 T3 T4可用作点焊电极,经退火后可用作密封垫圈.

网友:

在焊接时可做工装或焊漏板

网友(2007-07-09):

T2 T3 T4如果作点焊电极材料,请注意不要退火处理,例如打磨成型等都可以产生退火情况.

网友(2008-03-14):
內容精簡,卻能讓人記憶深刻

网友(2008-09-29):
每天一贴
学习一点
张见识了

网友:
上几楼的都说的很清楚了啊,没有补充的了

网友(2011-11-02):
GOOD ,很好。如果能把标准上传就更好了。

网友:
领略领略这些知识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