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20通径、25MPa的直通式减压阀?

楼主(2007-03-16):
板式、螺纹、叠加、插装、都可以。

网友:

20的一般没有直通式的,都是先导式的,力士乐有一种先导插装式的体积较小。

网友:

国产的好象还没有这么大通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