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珩磨工艺---(讨论)

楼主(2007-03-16):
激光珩磨工艺是发动机缸孔珩磨加工的一种新的和业已成熟的工艺,与传统缸孔珩磨工艺不同,它采用了激光蚀刻技术,相比传统缸孔珩磨工艺, 激光珩磨工艺有着许多优点。想在此开辟一个专栏,欢迎各位大虾介绍、讨论、分享该项工艺和技术的各种问题。谢谢!

网友:

只了解传统珩磨工艺,且受珩磨砂条的影响,缸孔的质量不易保证,能否介绍一下激光珩磨工艺?谢谢!

楼主:

顶一下。

网友(2022-10-09):
激光珩磨技术一般需要粗珩磨、半精珩磨、激光刻蚀及精珩磨4道工序完成,具体如下:

(1)粗珩磨:采用大粒度砂条,去除余量效率高,可初步修正缸孔的形状精度;

(2)半精珩磨:采用中等粒度砂条,进一步修正缸孔形状精度、保证尺寸精度;

(3)激光刻蚀:通过激光技术在缸孔表面切削出特定尺寸的储油槽;

(4)精珩磨:去除激光珩磨后产生的烧结物质,最终保证缸孔表面粗糙度
——没见实际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