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媒油盘管的带油修补---[请教]

楼主(2007-03-16):
我公司的反应釜采用热媒盘管伴热,材料为不锈钢,导热油材料为三联苯,最高温度310℃,最高压力0.4MPa。可能因为存在热应力的问题,盘管表面市场会发生渗漏或泄漏,最严重时会有油下滴。因停釜卸油补焊非常麻烦,请教各位有无卸压后带油高温修补的办法?(即停运热媒泵,油不排空,仅放掉少许油,使压力降至常压)有些公司讲其产品如某些修补剂可以实现,不知谁有实际应用经验?

网友:

最高压力0.4MPa好解决,想焊的话,先卸压,做一个保护套管,做好防火,找到漏点,但要水平特高,一下焊死。想补也行,清理干净,用高温胶补上,外面贴不锈钢片,再外面用半环卡子卡住。 我有一点不解,我做热系统时,没发现导热油在钢管表面会渗漏的事情。楼主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