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印刷压力的调整

楼主(2007-03-16):
各位:我想请教关于印刷压力(版压/印压)是根据什么制定的?又是如何调整呢?

网友:

以能够最好地转移油墨,及出色的印刷质量和效率为好, 也要考虑机械的适应性.
如何调整要看机器的设计了.  一般原理就是偏心微调.

网友:

一般是从印刷效果来考察需要的印刷压力,在理论上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在调整上一般是通过调整中心距或改变两个滚筒之间衬垫的厚度来改变压力的大小,也就是所有衬垫未变形时厚度减去合压后两滚筒的间隙就是印刷压力。

网友:

呵呵,2楼和3楼的都对,那是2类的印刷设备
嘿嘿,我见过,还在数控的印刷机上搞过,呵呵
2是我见的是书本的印刷机械,国产的
3的是纸箱的印刷机械,台湾的

网友:

纸箱包装多用柔印或丝网印  ,也可以用胶印后再裱合。
3楼的说的也可以是1种。
普通胶印印刷机用"无轴传动 "网友的2种方法调印刷压力也是可以的。

网友(2010-12-31):
对于胶辊传墨的印刷机,在墨辊上加少许油墨并搅匀,静止几秒钟后,再手动攀动印刷头旋转一点点角度,在胶辊表面会留下刚才胶辊静止时的油墨印记,测量这个印记,调整墨辊之间的压力,保证接触印记宽度在3-4毫米左右,压力就比较合适了。  每种印刷机的接触印记宽度略有不同,但在该设备的说明书中都会讲清楚的。

网友(2011-03-29):
从设计角度来讲,还未说到根本,本质要求:根据橡皮布特性,来设计印刷压力,在不同压力条件下,网点的转印和变形是要最终考核的指标,常规来讲,0.1---0.15mm的印刷压力都是重型机的印刷压力设定,但这要看橡皮布特性如何,压力重,转印好,网点变形大;压力轻,转印差,网点变形小;网点变形是致命的,也是要作为最严格的检验指标。

网友:
设计上,橡皮滚筒配置直径是设计的基准径PCD(日本设计理论的官方称谓),版压和印压是体现在与PCD直径差值上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橡皮滚筒的直径是稍小些,具体少多少要看各个印机厂在这方面的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