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形带折断怎么解决?

楼主(2007-03-16):
我单位用的传送齿形带总是折断,那位高人指点一下如何解决.(一个月内已经换了三条齿形带了)

网友:

具体情况请说明。

网友:

齿形带负载情况如何?

楼主:

负载不重,速度也不快.(齿形带型号 T5-840)

现象基本上都是齿形带内的刚丝缠绕在齿轮上

网友:

应该是同步带绷得太紧了。

放松一点即可。

网友:

是否有其中一个齿形轮直径过小?

网友:

工件热处理不过关吧?

网友: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工作负载情况与齿型带的材料的选择,建议换一个厂家的好质量的带.
2带轮中心距过大,可以让有经验的钳工调整以下.
3主从动轮的轴平行度不好
4设计上问题,包角过大.制造粗糙.

网友:

齿形带对带轮的精度形位公差要求也很高!

网友:

两个转动轴轴线矫正,情况允许的话适当调节同步带张紧程度

网友:

同意8,9,10楼的方法

网友(2007-04-21):

支持大家的意见
多学多问
才能上进

网友:

同意8楼的

网友:

有可能是张紧力太大的原因,另外同步带安装精度要求较高,必须保证两轮轴线的平行度,还有就是小带轮是否直径太小的缘故?

网友:

按照8楼的意见解决不了的话,就是皮带不过关!

网友(2007-08-06):

同意8楼意见

网友(2007-11-01):
主动和从动的齿数是多少,会不会是齿数少带过渡弯曲造成的

网友:
考虑有两种可能(假设负荷正常)
1/ 包角过小,负荷齿数多少;
2/皮带过松,有皮带摆震情况,造成皮带与皮带轮啮合不好,带齿受力不好!

网友(2007-12-28):
皮带张的过紧.皮带轮齿轮有磨损.

网友(2008-03-09):
同意10楼,以前遇到同样问题。在水平面状态。换后一星期又爬导向边,我调后消失。

网友:
1、轴不同心2、产品质量差3、齿轮磨损

网友(2009-09-13):
1、轴不同心2、产品质量差3、齿轮磨损
引用 网友A:

装配质量有没有问题?

网友:
1.给我的感觉是两轮平行度不好,同步带跑偏
2.带上的太紧
3.检查一下两带轮是否有尖角毛刺?
同步带的质量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是装配质量的问题。估计光换带还不能解决问题。
建议好好查查第一点,两轮的平行度。看看一般往哪边跑,能不能加点铜皮什么的

网友:
按照8楼的意见解决不了的话,就是皮带不过关!
引用 网友B:

皮带很少有不过关的。应该是异常磨损。

网友:
调整两个带轮.一定要注意检查带轮,看带轮是否有跳动.

网友(2009-10-23):
可以参照一下

网友:
1、工作环境不佳;
2、非正常停车多(例如:急停);
3、涨紧调整有问题;
4、带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