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段程序为什么一直在抬刀?---[求教]

楼主(2007-03-17):
%
N0000 G90G55
N0001 G00G43H05 X-26.52 Y-38.81S1000M03M08
N0002 G01 Z10.00 F600
N0003 Z5.00 F100
N0004 Z0.00 F90
N0005 G99G83 X-30.0 Y-30.0 Z0 Q15.0R25.0
N0006 X-22.52
N0007 Z-2.00
N0008 X-18.52
N0009 Z-4.00
N0010 X-14.52
N0011 Z-6.00
N0012 X-10.52
N0013 Z-8.00
N0014 X-6.52
N0015 Z-10.00
N0016 X-2.52
N0017 Z-12.00
N0018 X1.48
N0019 Z-14.00

楼主:
Re: 高手帮忙看下,下面这段程序为什么一直在抬刀?

是d值太大吗?

楼主:
Re: 高手帮忙看下,下面这段程序为什么一直在抬刀?

G83指令看不明白,谁能详细解释一下啊?

楼主:
Re: 高手帮忙看下,下面这段程序为什么一直在抬刀?

从第二次往后,进刀是Q+d吗?

楼主:
Re: 高手帮忙看下,下面这段程序为什么一直在抬刀?

N0005 G99G83 X-30.0 Y-30.0 Z0 Q15.0R25.0
每次都回R平面,怎么会在z方向上超程呢?超程时z的坐标为225呀。

网友:
Re: 高手帮忙看下,下面这段程序为什么一直在抬刀?

G90G55G00X-26.52 Y-38.81S1000M08
G43H05 z30.S1000M03
N0005 G99G83 X-30.0 Y-30.0 Z0 Q15.0R25.0
N0006 X-22.52 Z-2.00
N0008 X-18.52  Z-4.00
N0010 X-14.52  Z-6.00
X-10.52  Z-8.00
N0014 X-6.52 Z-10.00
N0016 X-2.52 Z-12.00
N0018 X1.48  Z-14.00
 g80

楼主:
Re: 高手帮忙看下,下面这段程序为什么一直在抬刀?

什么意思?还是不明白啊?

楼主:
Re: 高手帮忙看下,下面这段程序为什么一直在抬刀?

引用 网友A:
" A! \4 w S0 s3 f8 {" q N0005 G99G83 X-30.0 Y-30.0 Z0 Q15.0R25.0

好像问题就出在这一句,高手给看看。

网友:
Re: 高手帮忙看下,下面这段程序为什么一直在抬刀?

N0002 G01 Z10.00 F600
N0003 Z5.00 F100
N0004 Z0.00 F90
把这几句删了,
G99该成G98呢

网友:
Re: 高手帮忙看下,下面这段程序为什么一直在抬刀?

看不懂这个是在做什么动作,如果说加工中心程序的话就更看不懂了,如果可以的话把图式附上,直接给你编好你再看看问题出在啥地方吧

网友:
Re: 高手帮忙看下,下面这段程序为什么一直在抬刀?

应该是加工中心的一个钻孔的循环程序,查看一下说明书,可能系统不认G83.用G75试试.如果还是那样,可能就要看Q()的单位了.万一不行的话,把使用的系统名称,以及加工的局部发出来,大家一起诊断.

网友:
Re: 高手帮忙看下,下面这段程序为什么一直在抬刀?

老兄把R值改小点试一试还有你的Q值也太大阿

楼主:
Re: 高手帮忙看下,下面这段程序为什么一直在抬刀?

引用 网友B:
老兄把R值改小点试一试还有你的Q值也太大阿

试过了,没有用的。

楼主:
Re: 高手帮忙看下,下面这段程序为什么一直在抬刀?

引用 网友C:
( B& P: z g- B( [) @$ B 应该是加工中心的一个钻孔的循环程序,查看一下说明书,可能系统不认G83.用G75试试.如果还是那样,可能就要看Q()的单位了.万一不行的话,把使用的系统名称,以及加工的局部发出来,大家一起诊断.

4 J" m) J5 ~ z5 d- q. W) e

   果然,把G83换成G75后就好了。用的FANUC O-MD,没有说明书的,有可能系统不认G83。多谢指点!

楼主:
Re: 高手帮忙看下,下面这段程序为什么一直在抬刀?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
Re: 高手帮忙看下,下面这段程序为什么一直在抬刀?

bumingbai

网友(2007-04-22):

N0005有问题

网友:

G83是深孔加工循环指令,在加工中为间歇进给,每次进给Q值,然后返回到R平面,下一次进给时先快速运动到距离上一次加工深度d的位置转为进给运动,在进给Q+d值,所以它总在抬刀
另外,在你的G83那一行中,Z为切深(孔深),怎么能为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