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装怎么做最好?---[讨论,如图]

楼主(2007-03-17):
最终的做法我会发表出来.

 p$ g

近期我在设计一套产品的一系列工装.这只是其中一套,大家帮我想想.当然我自己也会思考.

楼主:
Re: 大家帮忙讨论这个工装怎么做最好

怎么才能把图直接展现在界面上,不要下载就能看到啊?

网友:
Re: 大家帮忙讨论这个工装怎么做最好

胀管器
链接:http://bbs.cmiw.cn/forums/87139/ShowPost.aspx

楼主:
Re: 大家帮忙讨论这个工装怎么做最好

谢谢先锋兄弟
那个帖我以前看过
只是不了解
胀管器  能探深多深入.贴上好象没有说到

网友:
Re: 大家帮忙讨论这个工装怎么做最好

吴江市固力胀管器有限公司  直径11的胀管器能探深135,工作长度30,对于你图纸40的要求我看可以定做.
链接:http://www.szguli.com/porducts012.html

网友:
Re: 大家帮忙讨论这个工装怎么做最好

吴江市固力胀管器有限公司

楼主:

谢谢先锋了我现在先做一套冲压模试试要是不是很理想就再考虑用这个机械设备因为批量比较大所以想找一个最好的方法

楼主:
Re: 大家帮忙讨论这个工装怎么做最好

最后我是先把小管用冲压的方法扩管,扩40mm深,再做一套工装把扩了口的小管装配进大管,因为是紧配,所以装配后很紧实,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就是比较费工序.

网友:
Re: 大家帮忙讨论这个工装怎么做最好

那就是个过盈紧配合了吧?不知道要不要加热大管?那么挤进去管子不挤坏?怎么弄的?应该过盈量不太大吧?大管的内径公差多少?配后的质量稳定吗?

网友(2007-05-13):

冷冻小管,进行装配

网友(2009-08-29):
扩管???

  不是把小管紧配进大管里面,大管的外径还不能改变???

网友:
可以直接压入,以前做过类似工装,你不是也会思考吗,想想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