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报警号

楼主(2007-03-18):
FANUC 0MD系统报警说明
1.  程序报警(P/S报警)报警号
报  警  内  容
000
修改后须断电才能生效的参数,参数修改完毕后应该断电。
001
TH报警,外设输入的程序格式错误。
002
TV报警,外设输入的程序格式错误。
003
输入的数据超过了最大允许输入的值。参考编程部分的有关内容。
004
程序段的第一个字符不是地址,而是一个数字或“-”。
005
一个地址后面跟着的不是数字,而是另外一个地址或程序段结束符。
006
符号“-”使用错误(“-”出现在一个不允许有负值的地址后面,或连续出现了两个“-”)。
007
小数点“. ”使用错误。
009
一个字符出现在不能够使用该字符的位置。
010
指令了一个不能用的G代码。
011
一个切削进给没有被给出进给率。
014
程序中出现了同步进给指令(本机床没有该功能)。
015
企图使四个轴同时运动。
020
圆弧插补中,起始点和终点到圆心的距离的差大于876号参数指定的数值。
021
圆弧插补中,指令了不在圆弧插补平面内的轴的运动。
029
H指定的偏置号中的刀具补偿值太大。
030
使用刀具长度补偿或半径补偿时,H指定的刀具补偿号中的刀具补偿值太大。
033
编程了一个刀具半径补偿中不能出现的交点。
034
圆弧插补出现在刀具半径补偿的起始或取消的程序段。
037
企图在刀具半径补偿模态下使用G17、G18或G19改变平面选择。
038
由于在刀具半径补偿模态下,圆弧的起点或终点和圆心重合,因此将产生过切削的情况。
041
刀具半径补偿时将产生过切削的情况。
043
指令了一个无效的T代码。
044
固定循环模态下使用G27、G28或G30指令。
046
G30指令中P地址被赋与了一个无效的值(对于本机床只能是2)。
051
自动切角或自动圆角程序段后出现了不可能实现的运动。
052
自动切角或自动圆角程序段后的程序段不是G01指令。
053
自动切角或自动圆角程序段中,符号“,”后面的地址不是C或R。
055
自动切角或自动圆角程序段中,运动距离小于C或R的值。
060
在顺序号搜索时,指令的顺序号没有找到。
070
程序存储器满。
071
被搜索的地址没有找到,或程序搜索时,没有找到指定的程序号。
072
程序存储器中程序的数量满。
073
输入新程序时企图使用已经存在的程序号。
074
程序号不是1~9999之间的整数。
076
子程序调用指令M98中没有地址P。
077
子程序嵌套超过三重。
078
M98或M99中指令的程序号或顺序号不存在。
085
由外设输入程序时,输入的格式或波特率不正确。
086
使用读带机/穿孔机接口进行程序输入时,外设的准备信号被关断。
087
使用读带机/穿孔机接口进行程序输入时,虽然指定了读入停止, 但读过了10个字符后,输入不能停止。
090
由于距离参考点太近或速度太低而不能正常执行恢复参考点的操作。
091
自动运转暂停时(有剩余移动量或执行辅助功能时)进行了手动返回参考点。
092
G27指令中,指令位置到达后发现不是参考点。
100
PWE=1,提示参数修改完毕后将PWE置零,并按RESET键。
101
在编辑或输入程序过程中,NC刷新存储器内容时电源被关断。当该报警出现时,应将PWE置1,关断电源,再次打开电源时按住DELETE 键以清除存储器中的内容。
131
PMC报警信息超过5条。
179
597号参数设置的可控轴数超出了最大值。
224
第一次返回参考点前企图执行可编程的轴运动指令。

2.  伺服报警报警号
报 警 内 容

400
伺服放大器或电机过载。
401
速度控制器准备号信号(VRDY)被关断。
404
VRDY信号没有被关断,但位置控制器准备好信号(PRDY)被关 断。正常情况下,VRDY和PRDY信号应同时存在。
405
位置控制系统错误,由于NC或伺服系统的问题使返回参考点的操 作失败。重新进行返回参考点的操作。
410
X轴停止时,位置误差超出设定值。
411
X轴运动时,位置误差超出设定值。
413
X轴误差寄存器中的数据超出极限值,或D/A转换器接受的速度指 令超出极限值(可能是参数设置的错误)。
414
X轴数字伺服系统错误,检查720号诊断参数并参考伺服系统手册。
415
X轴指令速度超出511875检测单位/秒,检查参数CMR。
416
X轴编码器故障。
417
X轴电机参数错误,检查8120、8122、8123、8124号参数。
420
Y轴停止时,位置误差超出设定值。
421
Y轴运动时,位置误差超出设定值。
423
Y轴误差寄存器中的数据超出极限值,或D/A转换器接受的速度指 令超出极限值(可能是参数设置的错误)。
424
Y轴数字伺服系统错误,检查721号诊断参数并参考伺服系统手册。
425
Y轴指令速度超出511875检测单位/秒,检查参数CMR。
426
Y轴编码器故障。
427
Y轴电机参数错误,检查8220、8222、8223、8224号参数。
430
Z轴停止时,位置误差超出设定值。
431
Z轴运动时,位置误差超出设定值。
433
Z轴误差寄存器中的数据超出极限值,或D/A转换器接受的速度指 令超出极限值(可能是参数设置的错误)。
434
Z轴数字伺服系统错误,检查722号诊断参数并参考伺服系统手册。
435
Z轴指令速度超出511875检测单位/秒,检查参数CMR。
436
Z轴编码器故障。
437
Z轴电机参数错误,检查8320、8322、8323、8324号参数。

3.  超程报警报警号
报  警  内  容
510
X轴正向软极限超程。
511
X轴负向软极限超程。
520
Y轴正向软极限超程。
521
Y轴负向软极限超程。
530
Z轴正向软极限超程。
531
Z轴负向软极限超程。
4.  过热报警及系统报警700号报警为NC主印刷线路板过热报警,704号报警为主轴过热报警。
其它的6××为PMC系统报警,9××为NC系统报警。用户如发现以上两种报警,请及时向FANUC公司咨询,以便联系维修。

网友:

750是什么报警

网友:

750--主轴串行连接启动错误

    当连接串行主轴的系统通电后,主轴控制单元未准备就绪时,出现该报警。
可能有下述四个原因:
1)  光缆连接不当或主轴控制单元的电源关断。
2)  在主轴控制单元的LED 显示AL-24 或SU-01 以外的报警时给CNC 单元通电。
   此时,应切断主轴放大器的电源,再重新启动。
3)  其他原因(硬件配置不对)
   在包括主轴在内的整个系统工作时不会出现该报警。
4)  当参数3701#4 (SP2)=1 时,第二主轴的情况请参考上述情况1)到3)。
   详细信息见诊断显示No.409。

网友A(2009-02-10):
FANUC-0i 08号报警什么意思?

FANUC-0i 08号报警什么意思?

网友:
1012什么报警
刀塔无法换刀

网友:
有没有FANUC 0-TD系统报警说明?

网友:
750一般是电源模块出问题,可能受潮!

网友(2011-03-14):
FANUC出现2002号和1003号报警怎么办?

网友(2011-04-21):
能将润滑油泵报警屏蔽吗

网友(2012-03-19):
引用 网友A:
FANUC-0i 08号报警什么意思?

伺服放大器SVM  LED 报警
8  L轴过电流,HCL报警
意思应该是你哪个轴受阻过大了,看你哪个轴移动的时候报警,检查机械传动部分是不是有故障,或者将马达脱开机械部分移动检查报警与否,关电后手动检查马达转动是否顺畅

网友(2012-07-04):
fanuc   seystem909报警怎么解决

网友:
1012是系统报警一般是刀塔信号异常检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