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螺纹的时候都是调几丝比较好?---[请教]

楼主(2007-03-18):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加工螺纹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在数控上加工~

可今天我调丝的怎么也调不好~

我想请教大家的经验:

你们加工螺纹的时候都是调几丝比较好?

广数系统~FANUC~

网友:

说的不清楚,说的是数控车吗.

网友(2010-12-12):
没听清楚你说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说的不会具体点吗,,,,,

网友:
这个有多方面因素      转速  材质   进给........

网友:
如果是用加工中心加工的话:比如M8 X1.25的螺纹  我们编程的格式就是 :  G43H1Z20.M8;                              M29;
                                                                                                    G98 G84  Z-10.  R2.  Q2. F375 (转速乘螺距), 可以吧螺距更该10丝以内,太大就会乱牙,如果按正常螺距加工螺纹时,  螺纹太紧,  可以试着更改一下,不过大多情况是因为牙底螺纹磨损造成螺纹松紧程度变化!

网友:
我正好又有个螺纹要,进来看看却没看到想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