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攻牙---[请教]

楼主(2007-03-18):
请教各位大虾:

如何才能保证薄板攻牙不滑牙,还要达到一定的扭力?例如1.5mm厚的铝板,扭力要打到4KG。

跟哪些因素有关系,攻丝机?丝锥?还是工人的操作水平?==

网友:

薄板攻螺纹,一般只有2-3牙
焊或加个螺母
用尖冲头冲底孔(相当于拉深,增加了板厚)

楼主:

客户要求是直接攻牙,不能焊螺母或翻边攻牙的。

网友:

最好选用自功螺钉,这样会好点。

楼主:

自功螺钉啊,好是好,可是只要求攻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我们对此种情况采用的是打孔铆螺母。

网友:

板子太薄,如果不允许用铆螺母就困难点

楼主:

可以了,用一种好点的丝锥就可以了,好象是日本进口的,哎,没办法,又是日货
不知道那位有各类丝锥的资料啊?

网友:

照二楼主的去做,也就是翻边吧,增加牙数,也就增加扭矩啰

网友:

看看有用否?

楼主:

好东西,谢谢了

网友:

板子太薄,又是铝板,如果不允许用铆螺母就困难点

网友:

用挤压丝锥,效果不错

网友(2007-04-21):

13楼的办法可能最好了,1.5mm铝板达到4KG力矩好像可能性不大

网友:

用自攻螺丝吧

网友:

条件允许还是用铆接吧,薄板攻螺纹牙数太少强度不高的

网友:

最好选择M3X0.5的挤压丝锥,在攻牙机上垂直攻牙。丝锥这些工具还是用小日本的吧,好用、耐用。我们所使用的,因为要求高,所以是攻15000次就强行报废,其实按我的观察,一般要求的使用频度应该远大于此数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注意别被供应商骗了,有些供应商是用国产仿制货冒充的。

网友:

挤压丝锥应该可以

网友(2007-05-21):

17楼:
小日本的肯定不便宜了吧。
难道国产丝锥就真的不行?
楼主可以试试台湾的丝锥。
切削出来的螺纹强度肯定不如挤压的,还要是铝板软的可以。
攻牙这玩意还与冷却液有莫大关系。

网友(2007-07-28):

用自攻锁紧螺钉最好。

网友:

我还没见过人在薄铝板上攻牙的!就那几颗牙,不耐用!时间长了就会滑牙!
挤压丝锥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才能买好货?

网友:

用自攻自锁螺钉

网友:

用自攻自锁螺钉,T简单实用

网友:

谢谢你的资料。一般只能1~2牙,

网友:

抽牙吧

网友:

挤压丝锥我们这里尝试过,据说螺纹质量挺不错的,可以尝试,我再仔细了解告诉大家

网友(2007-08-27):

我的看法,只钻相应的孔就可以,1.5的铝板用螺钉一扭就通。自然就有牙了,若是特别的工艺可就真要学习学习。

网友:

有种嵌入式螺母,螺母完全镶嵌如基材,我们厂用过的,生产厂家是鸿益进

网友:

用冲床拉伸磨啊,笨

网友:

以上回复的相关大侠,请看清楚楼主的文字:

引用 网友A:
客户要求是直接攻牙,不能焊螺母或翻边攻牙的。

请你们别再给他说翻边孔攻牙啊,或者铆螺母之类的建议了.我想楼主自己也会想得到这些方法的.

现在想问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09-02-24):
谢谢资料的提供

网友:
薄板攻丝一般就是翻孔攻丝

网友(2009-03-31):
日本丝锥?还是山特丝攻?

网友:
那改为抽牙,或是压卯哦

网友:
用好点的丝锥,可以做到

网友(2015-09-12):
用挤压丝锥

网友:
可以用日本的田野井的丝锥

网友(2016-02-18):
可以把牙距减小点,这样牙数就多了

网友:
拉孔攻丝吧,可以增加牙数。

网友:
不能铆接螺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