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铝板选什么样的焊机,参数标准---[请教]

楼主(2007-03-18):
在焊铝板时,要选择什么样的焊机,还有焊机上的参数标准是多少才能保证焊接牢固,不变形?

网友:

建议楼主用电阻焊.电阻焊又分点焊和缝焊

点焊的厚度一般为0.25 mm~2.5 mm,最大厚度为6 mm~13 mm。焊接时用三相交、直流400 V、150 kW的点焊机.
电极表面半径为152 mm~304 mm,电极的压力为点焊铝合金的2倍,焊核直径是材料厚度的8倍,焊接接头受力最高达2 205 N.
焊接时不损伤纤维材料,焊后对接头进行固溶热处理和时效后可以提高接头的力学性能。

网友(2007-05-10):

如果批量大可用MAG焊

网友:

交流氩弧焊机。

网友:

MIG焊

网友:

你好:朋友

        在焊接铝板时,你可以选用MIG焊接机,315型号的,最好能选用带水冷的机械。

; n1 W a

因为铝焊必须要有脉冲才可以,如果不带水冷会导致钨电极损耗比较大。

网友(2007-06-24):

6楼的朋友,说的是不是TIG焊接啊?
MIG焊接,本身就希望电极消耗哦.

网友(2007-10-09):
搅拌摩擦焊是铝合金的首选焊接技术

各位如果要保证铝合金的焊接质量,可以登录WWW.CFSWT.COM 浏览搅拌摩擦焊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黄河湃 -10 广告/SPAM

网友:
铝及铝合金的焊接应采用MIG/MAG焊机,关键是电源要用交流电源,实现阴极破碎效应。虽然用直流特性的电源,可采用直流反接的方式来焊接铝或铝合金,但效果不好,焊薄板可以。如果不怕花钱的话,可直接选铝焊式焊机,唐山松下好象有一款专门的铝焊机。想省钱,可以在BX系列交流焊机后接专用的控制箱来实现焊接,是最便宜的方法。再给你传个附件,专门探讨铝及铝合金焊接的(英文)。

网友(2007-12-24):
焊铝板选交流氩弧焊机或熔化极氩弧焊机。